如何彻底解决台达M系列的互感器问题?

楼主(2008-01-29):
台达的M系列的互感器真的让我很头疼!先说说第一台:台达VFD037M43A变频器380v3.7KW  开机显示CFF
CFF:接地保護:變頻器有異常輸出現象。 輸出端接地 (接地電流高於變頻器額定電流的50%以上時),功率模塊可能已經損壞。此保護係針對變頻器而非人體。
保險絲故障:由主電路板的LED 指示燈顯示保險絲是否故障
要拆开底板要将模块的全部脚焊开才可以取出底板。
模块:BSM25GP120   离线测量没有问题。
将模块去除加DC电压开机后约1分钟还是会报CFF
检测:测量互感器的4条小脚有3条都是三个并联的,只有一条脚分别通过一个1202的电阻到一个90F009芯片,分别监测这三个脚发现DCS1的这个电压当报警CFF之前就开始有0.02的电压然后到0.1X后就会有报警,而其它两个互感器的这脚都是0v,将这个拆除后就不会报警.买了524I  更换,将其他的小的电阻电容全部更换后试机效果不佳,最后选择更换了互感器.

楼主:
我碰到的阿第二个是报警OC,让现场的电工断电后重启好了.
过了一个月又说报警了,这次是CF3,再怎么断电重启都没有效了,拿回公司检测还是互感器的问题,更换了一个后OK了,安装到现场还没有几分钟就又报警CF3,现场要求马上使用机器,当时太着急了,我观察了一下现场的负载也不重,原来用的是0.4KW的而我现在用的是0.75kw的功率有富裕,一生气将两个互感器用老虎钳夹掉了,工作到现在也没有出什么问题.万一那一天现场有负载过重就等着炸模块吧,认了我.

楼主:
好吧,来说说这个第三个:台达VFD015M21A变频器
客户说报警OC过电流,重启N多次还是开机就报警.
拿回公司试机又是什么事情都没有!!!!!!!!!!
显然还是那两个互感器在作怪!!!!!!
我该怎么办?是换互感器吗?谁有全新的?(新的估计能用几年)
用0.75KW的M系列的互感器能替换1.5KW上M系列的互感器吗?我手中只有0.75KW的互感器.

你们碰到这些问题怎么处理的?

网友A:
说得太对了,谢谢!

楼主:
今天第四个:台达VFD015M21A变频器,客户说是故障:正常运行时报警0度,我说是OC吧?那是过电流!!!!!取回公司又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台达的怎么了?????!!!!!!

网友B:
国产变频器台安,台达的机器跳OC的是最难修的,一个字烂。

网友C:
    换霍尔和IC运气好了还能凑合用,有三颗电阻值是不固定的要根据实际测试的值调整的,换了霍尔和IC要重新调零漂和O/P输出值的.
    台达变频器传感器的问题困饶了台达RD多年了,买小日本的成本太高,自己做的性能不稳定,用上了激光切割电阻还是不行,如果能在传感器上上一个台阶,质量就回有很大的提升,V系列的就不敢用自己的,买的是小日本的.

网友D:
呵呵 原来如此呀 小小传感器难倒大公司!可以改吗 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E:
还是不能抵制日货

楼主:
说说具体的解决办法吧

网友F:
呵呵,遇到了很多同样的问题,M系列的都是和你的第二条方法一样,

网友G:
台达的互感器故障真高,没有办法啊

楼主:
问:温泉兄,那你不怕过电流的时候没有保护了?还是有别的措施?

网友H:
就是啊!什么玩意老坏!

网友I:
我这还有两台,都是互感器的问题。

网友J(2008-02-29):
这是台达变频器的通病啊!

网友A:
这个就是台达的死穴呀!

网友K:
是啊,传感器是台达最大的问题了,在厂里刚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良率最高的就是传感器,包裹所有系列的!给AB代工的也是传感器不良的最多!

网友L(2010-07-20):
台达这个产品真要改改,这个是直接引响名誉的、

网友M(2017-09-22):
nb m  .  hv k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