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四轴联运控制器

楼主(2008-01-29):
  现手头有个案子,要求四个伺服一起动作,并做高速正反转运动。其中一个伺服要求一秒钟45度角正反70次,请大家推荐一款运动控制器。不能用电脑做载体运行,可以单独使用的控制器,编程语言最好为G代码。联系电话:13528808480 张

网友A:
其中一个伺服要求一秒钟45度角正反70次,s什么电机也做不到

网友B:
14.28毫秒一个来回,就是不停,那也是7.14毫秒走45度。就是拿直驱电机来,都非常够呛!

网友C:
一般常用控制器是很难达到这样的要求的!

网友D:
您这个运动要求,您还是优先考虑机械方式实现吧。这和控制器实在关系不大了。

网友E:
这个整体设计,已经突出了人类的技术水平.楼主只能采用其他方案

网友F:
先和客户或需求方明确是否真的需要70Hz的往复频度,如果确实需要,就给他开个天价,或者直接告诉他无法以电气控制方式实现。

网友G(2008-04-06):
怀疑数据,有这么块的处理系统?控制器的硬件+软件+执行机构的硬件,?有这么快的?????

网友H:
如果降低了要求,更换了处理方式,考虑下我们的东东www.zhengteng.net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不是用伺服来做的高速运动。而只是高速振动而已。做机械定位的70Hz振动设计。

网友I:
个人意见,楼主确定的方按有问题,要一秒钟45度角正反70次,用伺服来做想必是不可能的,比登月还难

网友J:
用机械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