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线圈问题?

楼主(2008-01-29):
在梯形图中如果要用两个同一线圈,会不会出问题。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做,有些PLC对双线圈只承认一个,另外一个没有反应

网友B:
为什么非要用双线圈,可以用双(内部)继电器,同时驱动一个输出执行线圈代替。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了,在此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