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从站ET200报SF故障

楼主(2008-01-29):
我在更换S7-300的ET200从站的AI模块后,始终报SF故障。跳线和原模块一样,已经换3个AI模块了,还不行。AI模块:AI8X12Bit  订货号:6ES7 331-7KF02-0AB0    CPU: 6ES7 315-2AG10-0AB0  V2.0

网友A:
量程卡和组态一致不???

网友B:
可以在线监测一下硬件,看报什么故障

网友C:
高手请做答!我也想知道。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帮助,量程卡和组态一致的,但还没有在线监测硬件,我明天监测一下,有什么结果再回来向高手交流,开一下眼界。

网友D:
看外部24V电源是否正常,还是是否启动了断线诊断功能呢,检查外部接线是否正确,测量一下AI信号是否正常呢.

网友E:
是否在组态中选择了断线诊断

网友F:
guafa58 讲的有道理可能是与原组态不一致!

网友G:
更换AI模块后,虽然是同形号的,但是还要重新将组态下载一次才行

网友H:
新感觉说的对,你再重新下载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侠帮助!将组态重新下载后,正常。以后还需大侠帮助的地方,请多关照。

网友I(2008-05-27):
S7-300中CP343-1上电就报SF故障,STOP灯亮,是一套全新的PLC,准备通过网卡下配置的,原因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