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步进电机驱动器的驱动电源功率?

楼主(2008-01-29):
请教各位大侠:
  现有一套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扭矩为25N.M,驱动器上根据拔码开关可以选择电流:3A,4A等,如果给驱动器配置DC24V电源,该如何选择电源的电流大小才能与驱动器相匹配?谢谢各位!

网友A:
这个,还真不能给您一个准数。如果驱动器选择电流是3A,那么比4.5A再大,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B:
我倒是建议你尽量把电压提高一些,24V可能有点低了

网友C:
步进电机驱动效率极低,建议以矩频曲线估算电机的最大功率,然后放大3~4倍选择供电电源功率,供电电源电流能力不能低于驱动电流大小。

网友A:
功率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是必须分开看的。对于电机来说,功率是转速与扭矩,对于电源来说,功率是电压与电流。可以大致认为电流对应扭矩,电压对用转速。

网友D:
配25NM的混合式步进电机我公司是直接以220AC来提供的。

网友E:
请问你的步进电机铭牌上有参数么?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由于公司现已放假,铭牌上的具体参数我已记不清,电机尾部好像有一个3A的标识,驱动器上就有拔码所对应的细分数及驱动电流,具体参数只有等到明年上班时才可以看到。大家的讨论让我见识了不少,在此真诚地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F:
电机上标的一般是电机的额定电流(有效值),驱动器上的可能是峰值电流(=1.4*有效值),这么大扭矩的电机是要用AC220or110供电的驱动器了,如果带一个驱动的话电源功率1000W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G:
那请教楼主的电机是110系列的还是130系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