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p双向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在感性负载中的应用

楼主(2008-01-29):
在直流电磁阀中,反并联二极管虽然可以起灭弧作用,但电磁阀释放时,有较长时间延时,并联双向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就可以解决释放延时的弊端,请教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的参数如何选择比较合适?

网友A:
选择比额定电压高20%即可,如24V电压选30V的TVS,12V电压选15V的T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