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变频器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8-01-29):
无纸记录仪(4-20MA)-变压器(24V dc)-压力变送器(E+H p41) 屏蔽线用的是三芯的 (红、蓝、黑)。压力变送器是2线的。屏蔽线只用了红、黑线。接到压力变送器的时侯,无纸记录仪没有显示(记录仪已设定好); 检查 :用万用表检测记录仪和变压器端的屏蔽线,有电压通过。没有电流) 用万用表检测压力变送器 没有反应。 问题:怀疑是不是压力变送器端的电源接错了(屏蔽线红接压力变送器的250V10A标识上,黑线接在VS1.上。还有个是接地线用不着。) 不知道屏蔽线的蓝线和黑线什么区别,是不是蓝线应该接在VS1上,我看到伦茨的JC203就是这么接的,仪器也好用。

网友A:
帖子的写的乱78糟的,看的都晕了
变频器
变压器
变送器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E+H P41是用220V供电的还是用24V供电?2线的还是三线的
从你的表述看,220V不分+/-的,你接红黑,黑红对仪表来说没关系
还是自己看看仪表的接线说明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