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数据库的提取

楼主(2008-01-30):
那位高人能指教,怎样把WINCC数据库里的东西提取,保存,因为运行时间常,设定的保存时间有限,想保留以前的运行数据,以供生产参考之用。不知道怎么提取,怎么还原,希望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A:
在归档项目中进行归档 建立长期归档就可以了 需要时用DAT@MONITOR倒出为EXL表格就可以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哪位大侠能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C:
TO Nickleen:
归档的数据放在什么地方的?就是在哪个文件夹里...
另外,用DAT@MONITOR倒出为EXL表格我不会啊, DAT@MONITOR是什么?

网友C:
还有:
我双击“变量记录”,弹出一组态画面。看到有“归档”和“归档组态”项。归档项有过程值归档和压缩归档;“归档组态”项有高速变量记录和低速变量记录;过程值归档时,“归档/显示周期”列如果选择的时间大于1分钟,是不是自动 慢速归档?还有,没有找到长期归档啊,长期归档怎么做的?

楼主:
希望有知道的说的详细些,让我们好好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