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高速计数器问题

楼主(2008-01-30):
初始化高速计数器
LD SM0.1
CALL SBR_0
高速计数器子程序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0
MOVB 16#EC, SMB37
HDEF 0, 9
MOVD 0, SMD38
MOVD MD15, SMD42
ATCH INT0, 12
ENI
HSC 0
主程序中清零高速计数器
LD SM0.0
MOVD +0, SMD38
MOVB 16#C0, SMB37
HSC 0
以上程序运行时,第一次 当前值等于预置值即(SMD38=SMD42)时SMD38的当前值没有清零而是继续计数。好像中断程序没有执行!我用的是S7-200高速计数器 HSC0 哪位大侠帮能我分析一下!多谢了!
不知道我的程序参数设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A:
你应该在中断程序里处理.也就是高速计数器的清零和重新设置初始值这些应该是在中断程序里处理完成.

网友B:
ATCH INT0, 12---将中断事件12连接到INT0这个中断程序上,可是我没有看到你调用的这个中断程序。主程序里的清零程序部分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要把SMB37由开始的16#ec改变成16#c0? Network 1 --?这个程序段是在SBR_0这个子程序里吗?

网友C:
刚才看了半天 也没找出问题所在 帮顶 等高人

网友D:
水平太差的菜鸟: 说的对

网友E:
我的这个帖子里有工程案例,应用到了2个高速计数器,对你可能有帮助,需要的话看一下: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81744

楼主:
谢谢各位!
恩题解决了!
是我主程序的问题!

网友F(2009-03-15):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可不可以人个例子啊

网友F: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可不可以人个例子啊
coney2005@126.com

网友G(2009-04-21):
5楼的高手,想请教一下我选择的是HSC1高速计数器,E6编码器,M440变频器,S7-200CPU226来实现钢管自动切割机同步切割的控制,如何利用调用子程序来实现手动,自动,模拟的编程?谢谢

网友G:
我的邮箱是
yanruigirl@163.com
,如果方便帮我打一下,谢谢5楼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