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紧急求救~

楼主(2008-01-30):
安川DC24V和DC90制动器有那些差别??比如说制动功率

楼主:
安川电机850W选择带制动的!我是新手!!请DX们速度帮忙解决下

网友A:
制动器一般不谈制动功率,只谈制动力矩,24V和90V的差别除了电压的不同之外,应该还涉及制动器内部电磁线圈的电流大小和耗散功率问题。建议找手册仔细查查。

楼主:
手册上没有关于制动这一块!输出的功率DC90和24个是多少啊~~能说下吗?

楼主:
输出的扭距~~~

网友B:
如果实在找不到,能看看线圈的线径么?以2A/mm2来估算总的电流,功率,扭矩。

网友A:
测量线圈的直流电阻,再计算通电功率损耗!
另,楼主反复强调“输出的功率”,难到是像用制动器做动态刹车用?不过伺服电机的制动器一般只作为静止状态下的制动保持,不建议用作动态刹车,尤其是反复或者连续刹车。

楼主(2008-03-10):
谢谢大侠门 已经解决了~~主要是那个客户问的问题不对!!!把我问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