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请教个程序问题

楼主(2008-01-30):
我要通过屏设定数值给PLC的2个寄存器.一个作为设定值读出显示在屏上,再把另一个进行运算, 再把结果读到屏上另一个地方.能都实现?我用的HITECH WPS1711 和 三菱FX2N.望高手指教.

网友A:
你看屏的说明书可不可以自己计算,如果不形你让PLC计算后再传给屏显示

网友B:
部分同意楼上的意见,计算你可以做在PLC程序中,当然也可以在人机中使用宏指令来进行计算.在人机的宏指令中也有加减乘除.

网友C(2008-03-20):
上面两位的意见都行,最好在PLC程序上计算好.

楼主:
在PLC里接收到的数据是由4个寄存器表示的,想请问下,这4个寄存器是怎么分配的,要想显示出十进制的频率数,是否还要加什么程序,要加什么东西?

网友D:
无论那种方式都可以解决
只要 通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