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机通话最远能达到多少公里?

楼主(2008-01-30):
同题。

网友A:
普通对讲机直线距离1000米

网友:
看发射功率大小,遮挡物。还有天气。。一般如上楼赫赫。水贴一张。

网友B:
3KM左右,要看你的型号了。不过大功率的比适宜现场使用,会使近接开关动作

网友:
哪里有那么夸张。。。

网友C:
如果使用地点相对固定,选用车载台就比较合适,配上增益大点天线,10公里基本没有问题。25w台+6.5db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