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位五通电磁阀
a zhan

楼主(2008-01-30):
二位五通电磁阀为什么接上电源后不会动作?

网友A:
有没有压差?没有压差不会动作!

网友:
我只是想试验一下,看他动作而已,是否需要其它条件?

网友:
我在进气孔接了气源呀.

网友B:
估计是阀门卡死了吧

网友C:
把它拆了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貌似还有先导式和直通式阀的区别。。。

网友D:
看看手动按钮按了是否动作?

网友E:
若进气管没接错,停电,按一下测试按钮,如果没动作,很可能是先导阀给卡死了。若动作,线圈有问题。

网友:
有些电磁阀测试按钮是用手掰的(不用按,可以旋转的),看一下这个位置对不对,没电情况下,可用手动按钮测试

网友F:
先手动试试,另外看看灯亮不亮

网友G:
气源是否接错

网友H(2008-03-12):
没有压差不会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