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rofibus-DP从站I/O模块

楼主(2008-01-30):
凯迪恩公司正式推出Profibus-DP从站I/O模块,了解详情请登陆www.profibus.com.cn

网友A(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及IO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

网友B:
一对活宝啊。。。。。。。

网友C(2008-07-09):
介绍下你们重站IO的性能啊,做广告也要做的好一点啊,让我们有兴趣去了解,去看

网友D(2008-10-13):
就说连接的事?没其他卖点?认证什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