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PLC

楼主(2008-01-30):
B&R PLC 上电后ERR灯就会亮.
高手请指教!

网友A:
看看PLC内部程序是否完整。用编程软件检查程序是否有问题。

网友B:
没程序就会这样!

网友C:
先检查硬件的问题,有相关的模块可以调换试一试.
另外,用AS软件连接上硬件,查看logbook中的出错内容.

网友C:
如果解决不了,欢迎去贝加莱的论坛发贴子.
http://bbs.br-automatio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