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不能反转

楼主(2008-01-30):
三菱伺服电机不能反转,要输入的信号都有了,可以正转,不能反转,是为什么.

网友A:
输入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
这个要看伺服你控制的模式是什么。。有很多种模式的,比如有单独的方向型号,和脉冲信号。还有双脉冲输入型的。

网友B:
你用的什么系统  让电机有什么报警没有?

网友B:
让电机反转有什么报警没有

网友C:
1提供的脉冲信号不对
2电机转动的工作方式没有设置好

楼主:
反转没有报警,提供的是0-10V的模拟信号和正反转的输入信号,用的是控制模式.

网友D:
设置不对吧

楼主:
什么地方设置不对,能说细些吗.原来是可以反转的.

网友E(2008-03-01):
检查一下脉冲信号线是否松动

楼主(2008-04-17):
是设置被人改了,对了半天的说明书,才找出来.

网友F:
可能是脉冲的接收方式没设置正确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反转没有报警,提供的是0-10V的模拟信号和正反转的输入信号,用的是控制模式.

楼上几位,和脉冲有关系?

网友H:
应该是驱动器中关于指令脉冲类型参数没有设置对。一般伺服驱动器可接受三种类型的脉冲信号:脉冲/方向,正/反脉冲,正交脉冲。根据你的上位控制系统发送的脉冲信号类型,正确设置驱动器中的这个参数。

网友I:
如果是用PWM模式控制,占空比在50%以下就可以是反响运转。

主要是看你用的是哪种模式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