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电机组(有经验进)

楼主(2008-01-30):
国外进口发电机组功率1600KW,求助每小时进油量.
                                            说明书无法找到.

网友A:
任何发电机组的耗油量不是固定数值,负载率不同,油耗也不同。

网友B:
楼上分析得不错.支持

楼主:
谢谢YJIG的回答,我说的是负荷1600KW,问的是耗油量.此时考虑的是满负荷!
             谢谢!

网友C:
楼主所说的负荷为1600KW,那么机油功率选取就需2500KVA,额定输出功率2000KW,各厂家的机组耗油量不是固定数值,但有个平均值可以参考:240g/KW*h,算下来,油耗差不多在每小时480千克至500千克.

网友D:
应该在170g/KW*h左右。

网友E(2008-03-20):
 任何发电机组的耗油量不是固定数值,负载率不同,油耗也不同

网友F:
我接触的是CATERPILLAR的天然气发电机,据我了解每一个厂家的引擎的油耗是不一样的,而且电球的功率只是效率的体现,所以不能计算其油耗,一般厂家应该有个基本油耗提供,只是参考,因为大家都知道发电机和汽车一样,低负荷费油,90%时最省(进口机)
还有工况比如机房温度、空气滤芯好不好等;
还有就是引擎有机械磨损,活塞环、缸套都有磨损、随着磨损气缸压力会下降,油耗自然就增加了。
你可以通过运行测算发电机的发电量、运行时间、和用油量,一算就出来了!

楼主:
主要是怕油罐备油不足啊,或者说两台同时运行到底要备多少油!

网友G:
最小也要用五吨的油罐备油,如有条件就用十吨的油罐备油。

楼主:
怎么算的啊

楼主(2008-05-28):
现在水箱高温报警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H:
任何发电机组的耗油量不是固定数值,负载率不同,油耗也不同。他有一个最大量和最小量,最大量就是在满载的情况下的耗量,最小就是在空运行是的量.

网友I:
我记得我以前开的发电机是120千瓦,一般是六七小时耗200千克的一桶油!

网友J:
楼上分析的都不错.负载不同,油耗也不同.负载不稳定.也不同.我开过康明斯的.310千瓦机.六七小时耗200公斤油

网友K:
最好办法就是把油箱罐满,开个一小时,量一下油位出来了啊,别人说的在多也没用还不如自己现场一试

网友I:
水箱会高温?可以搞一个水池循环供水!

网友L:
这么大的功率水箱如果不够大高温是正常的啊!楼上说的不错,如果长时间运行用水池加冷却塔循环供水可以有效的缓解水箱高温的状况!

网友M:
加水循环系统。。。。。

网友N:
要根据你的柴油机发电机用的柴油机型号来看。还有柴油机工作在什么样的负荷状态下。你可以用时间测测一小时到底用了多少油

网友O:
任何发电机组的耗油量不是固定数值,什么牌号的发电机

楼主(2008-07-02):
康明斯发电机组,最近又出了事.消音器爆炸!不知道是油质不好,还是加温不够!

网友P(2008-08-01):
引用 网友B:
楼上分析得不错.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