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枕式)包装机程式试机成功!

楼主(2008-01-30):
近日,用台达EH PLC做的卧包机程式以成功试车。具体配置:EH (CPU)  +  TP (文本)+ 步进电机一台 + 主轴(刀轴)变频器  +  色标开关 ,精度保证1mm. 包装速度随包装长度相应调整。袋长直接输入,也可测出,在同一种彩膜包装自动找色标。

网友A:
请问如果切袋过程中突然变速,如改变包装速度,会不会有废袋?还有一开始多少废袋找到色标?需要做什么特别的调整吗?价格怎样?你们一台大概多少钱?我有兴趣.

网友B(2008-04-28):
 hellokitty  你好,怎么联系你呢?

网友C:
刀用变频器,响应速度能跟得上吗?

网友D:
估计刀是固定速度的主轴,步进电机才是从轴。

精度是一项,速度又可以达到多少(当然要保证相同的精度啊)?

网友E:
学习学习学习,学到什么了,

其实呢,什么都没有学到

网友F(2008-05-31):
说了白说,没有实际的东西

网友G(2013-05-14):
我最近在学习台达PLC,感谢你无偿提供双伺服枕式包机程序,可否发一份给我啊             280125418@qq.com   谢谢

网友H(2013-08-02):
能发一份吗,2512908897@qq.com  谢谢了

网友I:
有图片吗,发出来看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能发一份吗,2512908897@qq.com  谢谢了

网友K:
又不是特别难的东西 晕

网友L:
卧式包装机,好点的,基本上都是用运控+伺服做了。用PLC做出来的东西,估计精度就是那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