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 V6.0安装问题

楼主(2008-01-30):
大家好>兄弟我正学习WINCC V6.0 数据库(WINCC专用数据库)都装上了 ,但是在安装WINCC的时候它老是说没有安装数据库,请问各位路过的高手指点WINCC的安装过程,数据库的安装方法.多谢!!!!

网友A:
方便的话重新安装一遍操作系统,然后在安装一次WINCC
记得把消息队列和微软的补丁装上。。。。

楼主:
多谢 请各位多多指教
我的还没有装上 郁闷的很

网友B:
SQL数据库的版本对不对,不同的WinCC对应不同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