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30 手动自动切换问题

楼主(2008-01-30):
   我公司用的MM430  的变频器,由S7-300控制,上电后,可以在BOP面板上手动设频率,按AUTO 后,再按HAND ,无法调频率,也就是说只能用PLC来控制频率。是不是内部设置了PLC信号优先控制,是哪个参数?可不可以修改成BOP面板优先控制?

网友A(2009-02-27):
我也在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唉

网友B:
看看变频器的设置吧,应该手动由BOP设置的,自动通信控制的

网友C:
看看MM430说明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