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器咨询

楼主(2008-01-30):
我们现场的二线制仪表由一24V电源提供,由一总开关供电,当现场有接地或短路时,容易引起全系统设备停机,如果采用配电器后,如现场有一块仪表电源线发生短路时,是否还会影响总电源?

网友A:
你可以用220V稳压电源输出24V直流电源当仪表总的供电电源,然后在加分配器互相就不影响了

网友B:
楼主说的如果采用配电器后现场变送器发生短路,不会影响总电影!

网友C:
建议在每个配电器前加保护,如微型断路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