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1-30):
今天维修公司的双梁起重机,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希望得到大侠的指教.

起重机不动作,发现相序保护器报缺相故障,于是用万用表测量三相电源线ABC.

测量发现,AB间电压为400V,AC间电压为400V,但BC间电压却为0V.

如果是C相接地的话,AC间电压应该为220V才对哦,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经过了反复测量数据依然这样.

网友A:
为什么不考虑断线

楼主:
哪根线断了呢,A B 还是C.
本来考虑是C接地了,但接地为什么AC间是400V而不是220V呢?

网友B:
   bc相假如是一相电压呢

网友C:
bc相有地方短路,并bc相其中一根断线

网友D:
BC相经某电器元件构成回路(如变压器等),其中一相断线.问题可能在受电器.

网友D:
下面引用由kikelu在 2008-1-30 23:11:00 发表的内容:
  bc相有地方短路,并bc相其中一根断线
--------------------------------------------------------------------------------------------
有可能.把所有用电器全部下闸,再量就有结果.

网友E:
一般情况下断路(熔断器)解决掉,问题基本就OVER了。回路引入400可能性大,短路可能性一般很小。

网友F:
支持"清明山"的观点.
  BC相经某电器元件构成回路(如变压器等),其中一相断线.问题可能在受电器.

网友G:
如果是C相接地的话-----变电站早跳闸了,
还是先断开所有负载,再测量下。

网友D:
曾遇到一例.为配电房开关缺相,经指示灯构成回路,出现楼主所说情况.

网友H:
相序保护器已经说缺相了,而测量显示是AC、AB、相有电压。BC为0V,则说明BC相短路。

网友I:
huting:说的没错

楼主:
谢谢大家的精确指导,问题已经解决了.问题出在受电器上.

网友J:
属小弟笨
什么是受电器
是负载吗?
什么样的负载?

网友K:
在冬季室外的行车容易出现上述情况,原因是划线和划块上有冰造成的,量电压容易误判

网友L(2008-05-26):
重相了

BC重相了!你在看看

网友M:
你的线路已经缺项了,你得检查一下.

网友N:
缺相故障,由于是bc相的回电。(看可能是从指示灯或别的什么设备回来的。)

网友O:
支持"清明山"的观点.

网友P:
回路引入400可能性大,短路可能性一般很小

网友Q:
1、B、C重相会造成,“AB间电压为400V,AC间电压为400V,但BC间电压却为0V”.

2、B、C重相只能是接线线路的问题,一般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3、B、C中有一相断路,而且B、C间有电感性负载将其等电位连接所致,也会造成“AB间电压为400V,AC间电压为400V,但BC间电压却为0V”.

4、例如搂住的设备,B、C确有一相断路,而自己的设备又在B、C间接有负载,该负载使B、C间等电位连接所致;

网友R:
环境不好的行车这种故障常发生,如集尘大或积冰的受电器。

网友S:
1  .B C同相    检查接线或电缆有没有问题.

2  .试试吊车其他机构是否也是这样.  如果一样完全可以判断是(1).

网友T:
学习了啊,这个问题应该很好解决的啊,只是缺相而已啊

网友U:
般情况下断路(熔断器)解决掉,问题基本就OVER了。

网友V:
注意把行车上总电源开关拉下在量,以免通过其他回路反送电回来。

网友W:
b何c相严重 短路,而且其中一相已经开路!

网友X:
C相电源在用电器端碰壳接地。              再或者BC 相短路,或者说断路。

网友Y:
我的工作单位也有类似情况,一般是天车滑块接触不良或BC中缺一相,而BC相正常接一台变压器,造成了上述情况。

网友Z:
A相没有断,B或C有一相断了,且断的地方B、C两相线熔在一起了,不信的话你断开总电源,用电阻档测BC,会发现阻值是0

网友AA:
刘志斌的解释完全正确,我遇到过这种情况,B 、C有一断相

网友AB:
对:刘志斌 关于

1、B、C重相会造成,“AB间电压为400V,AC间电压为400V,但BC间电压却为0V”.

2、B、C重相只能是接线线路的问题,一般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3、B、C中有一相断路,而且B、C间有电感性负载将其等电位连接所致,也会造成“AB间电压为400V,AC间电压为400V,但BC间电压却为0V”.

4、例如搂住的设备,B、C确有一相断路,而自己的设备又在B、C间接有负载,该负载使B、C间等电位连接所致;

内容的回复:

同意刘工的说法

网友AC:
引用 网友Q:

1、B、C重相会造成,“AB间电压为400V,AC间电压为400V,但BC间电压却为0V”.

2、B、C重相只能是接线线路的问题,一般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3、B、C中有一相断路,而且B、C间有电感性负载将其等电位连接所致,也会造成“AB间电压为400V,AC间电压为400V,但BC间电压却为0V”.

4、例如搂住的设备,B、C确有一相断路,而自己的设备又在B、C间接有负载,该负载使B、C间等电位连接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