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传感器

楼主(2008-01-30):
有一个德国施克传感器,具体型号是:SICK  AD-ATM60-KA3PR VDC 10-32V,Driver Profibus
                                  DP-Encoder   Process  Field Bus Class 2,
请教大家一下,这是个什么传感器,是用来测量位移的吗,能简单介绍一下关于这个传感器的一些使用情况吗?该传感器用Profibus线进行通讯的。谢谢大家!!!

网友A:
好像是个带DP通讯接口的编码器

网友B:
这是一款现场总线控制编码器,采用profibus-dp总线协议。

www.siko.cn

网友C:
产品详细信息: 由于采用了高性能的"迷你码盘"及"中心检测"技术,DKS40具备了强大的抗冲击和振动性能。(冲击:50q、7ms振动20q、10-2000HZ), 特别适用于振动较大的恶劣场合。50MM外径的小巧体积,为用户节省了宝贵的安装空间:坚固的铸锌外壳,1P64的高外壳防护等级,大大提高了DKS40的应用范围。
应用范围:可广泛应用于机床、纺织机械、玻璃机械和木工机械上。高质量的TPE输出电缆,耐油、盐等物质的腐蚀,并可自由地径向或轴向弯曲。另外“屏蔽双绞线”也大大提高了其EMC性能。
技术说明:输出:NPN开路集电板 TTL/RS422 HTL/推挽最大2048线分辨率¢8*13MM的输出轴,夹紧法兰结构。

网友D:
能把图发上来给大家看看吗??

网友E:
是呀,发个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