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4AD容易烧

楼主(2008-01-30):
我公司有一些设备装有UC3844AD,但是容易烧坏,不知为什么?哪位师傅知道请指教

网友A:
UC3844容易坏,楼主是用在什么设备上,这个问题可能是器件本质量问题,或电路设计缺陷,还有一个就是其它器件不良引起.

楼主:
用在DCS400变流器的励磁模块的驱动电路上

楼主:
而且一烧就是好多台,已经烧了几次了

网友B:
  “用在DCS400变流器的励磁模块的驱动电路上,”

1、励磁就有线圈,线圈电流通、断或接触不良时就会产生高压,危及电源安全;
2、建议你检修或安装续流二极管,励磁线圈得接线不能松动,要接触良好;

楼主:
有时正常停机下来,过两天开机就发现励磁这UC3844AD就不行了,刘师傅说的有点道理。但是有时候还没开机,励磁还没通电UC3844AD就烧坏了

网友C: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8-2-2 12:04:00 发表的内容:

  “用在DCS400变流器的励磁模块的驱动电路上,”

1、励磁就有线圈,线圈电流通、断或…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