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论坛

楼主(2008-01-30):
PLC技术网  硬件软件全面升级!
http://www.plcjs.com

网友A(2009-03-20):
最近做一台设备,用的是台达EH2--40的PLC,4轴输出的,现在Y0  Y1输出脉冲数的特殊寄存器是D1030-D1033,我现在想请教的是EH2系列的Y0  Y2  Y4  Y6 的脉冲输出数分别是多少呢,我在手册上也没查到,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