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扭矩计算,求高手解答

楼主(2008-01-31):
有一导程为10MM的丝杠,长200MM,直径10MM,丝杠和电机轴同心,就是一条直线上,丝杠和电机是立着安装.
问丝杠想拉一个20公斤的物体以100MM/S的速度上升或下降,电机要出多大力矩.

高手详细点讲下

楼主:
莫非高手都起床晚,怎么没人呢

网友A:
很重要一点,需要什么样的加速性能。

是不是想电机选型。

楼主:
对头
没明白你说的加速性能是不是只加速度啊

楼主:
我这里不考虑加速度,不考虑扁心

网友B:
可以与我司研发部帮你算,0755-33643798 杨

网友C:
根据P=FV公式求出功率——F就是20公斤换算出来,V就是100mm/s换算出来;
    然后根据T = 9550P/n 公式求出转矩,式中:
P — 功率,kW;
n — 电机的额定转速,r/min;
T — 转矩,Nm。
    参考帖子:
http://blog.163.com/sk_tx/blog/static/6358020076197557472/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07117

网友D:
我的计算方式,有什么问题请帮忙指正
功率P=F*V=200*0.1=20W=0.02KW
转速n=10R/S=600RPM
电机转矩M=P*9549/n=0.02*9549/600=0.32Nm(在电机选型时需要考虑加速转矩)
如果不考虑加速转矩,按照上述计算数据选型也比较难选出来,因为一般伺服电机额定转速不会是600rpm。我查了一下我们销售的伺服电机转速范围:1000rpm~8000rpm。转速选得越低,功率越小,价格相应也会越便宜。
按照n=1000rpm,M=0.32Nm,计算得P=34W

楼主:
谢谢个位高手,但是我想要的是电机要出多少力矩,不是他的功率,因为我用的是步进电机,

网友E:
看贴不够仔细!“EricControl”不是已经帮楼主算出来了吗?不会是“天下暴雪,裸体跪求”给冻晕菜了吧!呵呵~

楼主:
下面引用由EricControl在 2008-1-31 10:33:00 发表的内容:
  我的计算方式,有什么问题请帮忙指正
功率P=F*V=200*0.1=20W=0.02KW
转速n=10R/S=600RPM
电机转矩…
--------------------------------------------------------------------------------------------
他这个是说的伺服,我的是步进,不一样,我觉得他说的很好,但是和我要的不一样,波恩,看你的了

网友E:
道理是一样的,在这个问题,就用基本力学定律足以。 T=F×L/2π,反之 F=T/(L/2π) 推导过程正是“EricControl”给出的思路,在不考虑摩擦损耗的匀速运动条件下,用能量守恒列出直线和旋转运动的能量等价方程: F×v=T×ω;其中线速度v=n×L,角速度ω=2π×n,n为转速,L为丝杠导程; 带入后得到 F×n×L=T×2π×n,消去n,整理后就可以得到F和T的上述关系。

网友F:
垂直安装,力矩最重要吗?20公斤负载,100mm/s为什么选这么粗的丝杠呢?选择40n.m基本满足。

网友G:
直接驱动0.2N.M就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G:
是0.3N.M,刚写错了

网友F:
0.3可以满足还真的神奇了。

网友E:
是啊!其实“EricControl”早就给出0.32Nm的计算结果了,丝杠有很大的力放大能力,和减速效果。

楼主:
为什么GLY给我的文章名字改了啊
不和谐啊??

网友E:
大概是斑竹(们)看到已经有很多人帮过楼主了,就不必再显得那么可怜了吗!而且原来的题目多少都显得有碍观瞻了一些呀!

网友H:
"为什么GLY给我的文章名字改了啊"
可能是,对"和谐"的理解不同吧.

网友I:
我想问一下 在本例中 计算电机功率时,要不要考虑丝杠和电机折算的质量
也就是说 P=FV=mav m除了20kg 还要考虑丝杠和电机折算质量

网友:
惯量对加速性能影响很大,如果不考虑加速性能,就只算阻力了.

网友J(2009-03-24):
请问各位老师L4000*W600输送机用多大的电机,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K(2009-04-26):
砂轮直径250mm,选用Y2系列电机,转速2800,砂轮重量10.3公斤,怎么选电机功率啊,各位大侠帮帮我啊 ,急用

网友E:
有减速器还是直驱? 估算切削力,与转速相乘可得功率;若需考虑加减速,则还需计算砂轮惯量,核算加减速力矩。

网友L(2011-10-12):
匀速运行,非精确计算可以套用以下公式:Ta=(Fa*I)/(2*3.14*n1)
式中
Ta:驱动扭矩kgf.mm;
Fa:轴向负载N(Fa=F+μmg, F:丝杠的轴向切削力N,μ:导向件的综合摩擦系数,m:移动物体重量(工作台+工件)kg,g:9.8 );
I:丝杠导程mm;
n1:进给丝杠的正效率。

网友M:
“波恩”可以把你的QQ号发给我,有事请教。
jxzysheng@163.com

网友E:
请查看后台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