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U
echo scada能做的系统最大点数有多少?

楼主(2008-01-31):
echo scada能做的系统最大点数有多少?如何组网?

网友A:
不同行业的最大、或最复杂系统是有差别的,在这里举一个典型SCADA系统例子:
沙漠整备油田SCADA系统,即一个采油厂二次仪表到控制室由一家公司产品完成。
这个项目位于新疆准噶尔盆地东部,进入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80Km,流沙覆盖厚度200m~300m,年气温变化为-45℃~42℃,工作平台最高表面温度可达60度以上。油田长16km,宽8km。IO点数在17200点左右,共有两个中控室、34个PLC站、1个DCS站、478个RTU站。
这应该是最典型的一个。还有些系统的节点数在千个以上,但IO点要少。

网友B(2008-05-08):
可以做到这么大吗
如何通讯

网友C(2011-08-03):
RTU站端为无线电台,PLC/DCS和2个中控室之间为光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