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求助:802D螺距误差补偿如何生效?

楼主(2008-01-31):
跟据简明调试手册,将误差值编辑在加工程序“BUCHANG”中;
按软菜单键“执行”选择加工程序“BUCHANG”。802D进入“自动方式”,然后按
机床面板上的“NC启动”键,执行加程序“BUCHANG”后补偿值存入 802D系统中;
设定轴参数 MD32700 = 1,然后返回参考点。补偿值生效:
那么在关机再开机后,若不执行回参考点操作,该补偿数据是否生效?
反向间隙补偿的生效方法一样吗?

网友A:
不执行参考点,补偿是不会生效的

网友B:
应当只要MD32700 = 1补偿就会生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