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和利时的问题

楼主(2008-01-31):
    我公司有一锅炉使用和利时MACS系统,下位机软件为Conmaker3.1.3,上位机为FacView5.42(就是Citect5.42),在监视画面上做了两个速断阀关闭按钮,当点击甲侧按钮时,出现一提示框(提示"是否关闭甲速断阀",有"确定"和"取消"两个按钮),有时候点击"确定"和"取消"都不起作用,只有再点击一下速断阀按钮,再次出现提示框时,操作才起作用,而乙侧的就没有这种现象(另一台操作站也没有),请问各位高手是何原因.

楼主:
原来是按钮的刷新时间和报警刷新时间(600ms)有冲突,乙侧也有这种现象,我想把按钮刷新时间改为233ms或533ms,这样冲突的几率可能少些,大家看可以不可以?

网友A(2012-01-19):
最好把一个工程里的刷新时间和控制器的刷新时间保持一直,要不然会在别的地方也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