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谁做过惯量辨识啊?

楼主(2008-01-31):
大家有什么可行的方法吗?
产品的惯量辨识一般是用加减速做的吗?
另外摩擦系数与负载有关吗?负载加大,摩擦系数会相应变高吗?

网友A:
原则上,摩擦系数只与速度有关,主要指零速附近。
惯量辨识多数是用加减速来做,也可以考虑简谐振荡,其本质还是加速度。

网友B:
没有做过,关注!

网友C:
如果有未知的外力,比如摩擦力,或者垂直负载,惯量辨识还准吗?

网友A:
如果未知外力是稳定的,或者有规律的,也许可以在辨识过程中想办法作为偏置量去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