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辆出入库管理

楼主(2008-01-31):
车辆出入库管理的编程不知怎么编,求教高手

要求:1,入库车辆前进时,经过1号传感器-->2号传感器后计数器加1,后退时经过2号传感器-->1号传感器后计数器减1,单经过一个传感器则计数器不动作.
   2,出库车辆前进时经过2号传感器-->1号传感器后计数器减1,后退时经过1号传感器-->2号传感器后计数器加1,单经过一个传感器则计数器不动作.

注:原题的要求比较多,我只要求解决1和2.哪位仁兄帮我,不甚感激!我的邮箱:wjj0075@163.com.

网友:
问下,入,出库是在库门口。后退是什么位置???

网友:
如何??入出库

网友A:
mei 看明白

网友B: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检验出库或入库的东东呢?或是别的间接方法检测

楼主:
很抱歉,我这两天没空上网,感谢大家的支持!详细的题目见图片,最好能用S7-300编程。

网友:
上面虽然用的是三菱,但是都可以说是标准iec梯形图。用西门子也是一样啊。比如add d1 k1 d1改成西门子的add功能块就可以了。前面条件改在add功能块的en端。。。

网友B:
TO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013808018567:
不知道您写完程序时是否做了模拟测试,我把您的程序转换为西门子300的,运行不正确。
试问楼主,只有2个传感器?先1后2判断为入库,先2后1判断为出库??

网友B:
TO 楼主
另外看到您的图中有个入库指示,那如果可以用这个点,程序将非常简单;如果是用这2个传感器判断得出的Q,就麻烦啊

楼主:
不好意思,下面的入库指示Q5.3,不过入库指示不是大问题.关键要解决的问题是计数.如果没有后退的话,计数问题我可以解决.

楼主:
上面是入库指示Q5.2,下面是出库指示Q5.3,

网友C:
这只是我的理解,不知道有没有意义!
xsw_0001@163.com

网友:
我用三菱做过模拟。不过只有部分。
具体如下:入库
1、x1 off  x2 off
2、x1 on   x2 off
3  x1 on   x2 on
4  x1 off  x2 on
5  x1 off  x2 off

出库
1  x1 off  x2 off
2  x1 off  x2 on
3  x1 on   x2 on
4  x1 on   x2 off
5  x1 off  x2 off

要求开关位置略小与奥拓车车长。也就是最小的车子长度刚好能同时触发两个开光。没有考虑车子在入口幌一下又回去的情况。。

楼主:
我也用西门子的模拟过,不考虑后退就能成功。但考虑到后退就不行了。子文2的讲的不错,但编程时考虑后退,有的状态就会重复。比如:入库的第二状态,也可以理解为有车后退。入库的第四状态也可理解为出库时的某个状态。总之,蛮烦人的。我曾经想用移位的指令编也没成功。

网友C:
我只是认为最基本的逻辑,所以没有想那么复杂.
我给你提个意见,试试考滤能不能埋在出入口的磁性开关,做你的进出检测.我见过很多电动门都采用了磁性开关.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概念。。不过我真正见过的是加一个声控开关和一个电动杠杆(就是大家经常看见挡路的那个竿子。)两个开关都出发了,并且车子鸣笛才能出库。或者进库。。。

网友D:
在1号传感器和2号传感器那再各增加一个传感器不就解决后退的问题

楼主:
我个人非常赞同你们的办法,但是我遇到的题目就是这样的,题目限制死了。

网友D:
1号传感器和2号传感器的间距有多长

网友E:
真佩服你们过年也不好好休息~我偷偷休息啦10天!HOHO~~~我要学习喽~

网友F:
使用脉冲控制

网友G(2009-02-26):
车辆出入库管理的编程不知怎么编,求教高手

要求:1,入库车辆前进时,经过1号传感器-->2号传感器后计数器加1,后退时经过2号传感器-->1号传感器后计数器减1,单经过一个传感器则计数器不动作.
   2,出库车辆前进时经过2号传感器-->1号传感器后计数器减1,后退时经过1号传感器-->2号传感器后计数器加1,单经过一个传感器则计数器不动作.

如果用单片机来实现呢?不知道哪位高手能给予指点啊,

谢谢了

急急急急。。。。。

网友H:
西玛仪表的程序看起来不错,但细想有漏洞,如果外面有一辆车碰了1#,但又缩了回来,里面有一辆车碰了2#,但又退了进去,这样的情况,计数器会增加1,而里面实际的车辆数不变,错了吧。人家撬开车锁再开出一辆来,监控系统显示数值不会发生变化,那样,要吃官司喽……………………

我认为要增加一个探头I0.2,同时增加条件,把其中俩个探头的距离缩短到小于任何车身长度,在两个探头同时感应到的情况下再判断I0.0、I0.1谁先谁后…………………………

然后和新增加探头组成关系…………

具体程序可能有点麻烦,但觉对困难不了…………不能传图,楼主还是自己慢慢考虑吧………………

网友I(2009-05-31):
楼主,你的威尔提解决了吗?要是解决了你能把你的解决的方法给我看看吗?最好是论文啊,我现在在做一个课程设计就是这个啊烦人啊

网友I:
有的话给我发邮箱啊,各位高手帮帮忙啊,yao334421@qq.com

网友J(2010-11-03):
回复内容:大哥 你这个程序图太深了 我们刚刚学了两个星期 老师就让我们设计 这些个元器件还没弄明白呢 怎么设计 大哥你出的这个图有点深  有没有简单一点 详细一点的啊  谢谢大哥!

有的话能不能发我邮箱上啊 邮箱是:zjx8693396@126.com

  谢谢大哥
引用 网友K:
028-66505957 13808018567 关于

点击察看原图
如何??入出库

网友L:
有的话给我发邮箱啊,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66761732@qq.com

网友M:
同求  刚学完  不怎么会呀   859487022@qq.com   高手帮帮忙  发下让偶参考参考O(∩_∩)O哈!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关于同求  刚学完  不怎么会呀   859487022@qq.com   高手帮帮忙  发下让偶参考参考O(∩_∩)O哈!

他的有个先后顺序,明白plc的扫描顺序就差不多了,置位与复位的关系,你要先看指令扫描意思,要不发给你还是不明白

网友O:
看个大概  继续理解

网友P(2010-12-06):
有没有整篇的设计报告啊?急急急急急啊……可以发邮件给我吗?379793901@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