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那家有生产±15V的单路输出的电源

楼主(2008-01-31):
请问哪个大哥能告诉我那家生产上诉产品,要求电流350MA*12=4.2A,可是如何计算功率选型呢?电压有+15V,—15V,0V,帮帮忙?

网友:
衡孚,明韦都可以定做。。功率计算安每个电压段要求电流,乘以电压值,最后相加就可以了。。比如你要用15V+ 4.2A,15- 4.2A,则一共是15*4.2+1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