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关于横切机定长精度的问题

楼主(2008-01-31):
我公司有一台德国制造的横切机,现在发现横切长度有变化,误差大概有2MM,其横切长度控制是通过sieb&meyer控制,本人由于不知道其中控制方法,无法解决误差问题,请高手指教,有哪些因素会影响起误差,电气的原因大还是机械的原因的,谢谢

网友A:
做什麽的,要多高的精度

网友B:
你说的是BHS横切机吗,检查编码器联轴器有无松动还是纸板有跳动造成.

楼主(2008-03-11):
是HOBEMA的,编码器无松动,压纸辊也无滑动现象.当其出现误差的情况时是有规律的5-6张纸是误差比较小当第7张就误差变动,而后重复上面的规律

网友C:
滚刀偏心

楼主:
g滚刀偏心怎么矫正,是轴承磨损吗?

楼主:
但滚刀是每切一张就滚一圈的啊,为什么就第7张就偏那么大呢?

网友C:
哦,抱歉,上次写的时候匆忙了一点。不是滚刀偏心,而是检查一下送纸有关的辊是否有偏心。

网友D:
可能是你的定长控制器的问题,不知道你的主机运转速度是不是定长控制器给的?如果是这样子,一个是看看你的轴上面的编码是否有问题,一个是看看你的给定电压是否正常未受干扰

楼主:
送纸棍换过以后效果不明显,还是有误差,现在控制器也换了.效果还是一般,真是搞不懂,编码器也换过.我们的主机是一个闭环控制,如果就用主机控制那他的长度是可以固定在一个长度的,但我们要去追踪一个色标,那就一定要用sieb&meyer控制器,sieb&meyer控制也是一个闭环,主机和sieb&meyr同时控制一个变速箱,最后实现精确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