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对接BACNET系统

楼主(2008-01-31):
台达的PLC能否对接到BACNET系统?协议问题应该怎样处理呢?
感谢回帖~~

楼主:
现在了解到的方法是将台达plc的数据通过MODBUS-BACNET协议转换器(网关),传送至BACNET协议的系统。但国内做这种控制器的厂家好像不多,成本也不算低。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方式呢?

网友A(2008-04-07):
台达可以通过协议转换器连接其它总线。台达自己提供一些协议转换器,也可以通过第三方

网友B(2008-09-26):
我们有软件、硬件各种方案可以提供,在很多实际工程中用到。

Modbus转BACnet网关

BACnet厂家ID中国第一家
bacman@21cn.com
0755- 8299 8148 /8137 0398 徐 先生
BACnet开发包、BACnet工作站 (Envision for BACtalk)、BACnet转OPC (BACnet OPC)、OPC转BACnet (OPC BACnet)、Modbus网关、OPC网关、Honeywell Alerton 艾顿 代理商(库
存)、BACstac、VLX、BTI、VLC-1600、VLC-853、VLC-1188

网友B(2011-07-22):
我们的网关产品可以把BACnet MSTP数据直接转换成Modbus设备的数据,并模拟成一个Modbus Slave设备。台达的PLC就可以直接读他的数据了。可靠性好,成本也低。

我们还有新推出的BACnet触摸屏,可以和霍尼韦尔Honeywell、江森Johnson Controls、西门子Siemens、艾顿Alerton、奥莱斯ALC、Delta等各家BACnet设备连接使用。MView是符合BACnet通信协议的触摸屏,它支持BACnet MSTP、BACnet/IP等通信协议。作为BACnet客户端,它能够直接接入到BACnet MSTP或BACnet/IP网络,读取网络中的设备数据。可以和霍尼韦尔Honeywell、江森Johnson Controls、西门子Siemens、艾顿Alerton、奥莱斯ALC、Delta等各家BACnet设备连接使用。http://www.junzhi.net 1892678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