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在糖浆工作间的触摸屏维修一方法

楼主(2008-01-31):
(无正文)

楼主(2012-05-11):
本人工作的公司的生产车间由卫生要求高,环境为全封闭,电气随机安装在制粒机身边,生产时每天有少量的糖粉随电器产生热量交换进入触摸屏内,又加上每天的工作完成后要求用清水清洗机子,所以造成工作场地潮湿,触摸屏内的糖粉遇水变糖浆,而使触摸屏死机。用一方法可快速安全的恢复触摸屏正常工作,方法如下:

把后壳打开(型号:富士 UG330HSS4触摸屏)拆下主板,触摸屏上的糖浆用湿润的软布擦试干净,该部份请洁一定要注意不能有一点水从四周进入屏幕,否则面板内有水印,处理就很麻烦了。

然后请洁主板部份:因糖浆粘在主板上时,是无孔不入,特别在中央处理器、小小的集成块的四周焊脚,一般的清洗是很难干净的。

下面是重点介绍的方法,(该法有背一般电工常理,如你不能接受这种方法,可认理解)。烧一壶开水,把主板侧立放好,用开水从上面开始浇淋,快速的用开水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把糖浆速融化,并冲走。然后趁主板还发热烫手时,用手甩干水份,立即用热凤吹风筒吹干。经多年试验,经这种方法处理,一般都解决由于潮湿引起的故障,。

网友A(2014-08-25):
把后壳打开(型号:富士 UG330HSS4触摸屏)拆下主板,触摸屏上的糖浆用湿润的软布擦试干净,该部份请洁一定要注意不能有一点水从四周进入屏幕,否则面板内有水印,处理就很麻烦了。

然后请洁主板部份:因糖浆粘在主板上时,是无孔不入,特别在中央处理器、小小的集成块的四周焊脚,一般的清洗是很难干净的。

 下面是重点介绍的方法,(该法有背一般电工常理,如你不能接受这种方法,可认理解)。烧一壶开水,把主板侧立放好,用开水从上面开始浇淋,快速的用开水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把糖浆速融化,并冲走。然后趁主板还发热烫手时,用手甩干水份,立即用热凤吹风筒吹干。经多年试验,经这种方法处理,一般都解决由于潮湿引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