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问题

楼主(2008-01-31):
请问台湾产和大陆产的编程软件通用吗

网友A:
同一个软件繁体中文版与简体中文版可以通用。

楼主:
我的意思假如是台湾506的屏,可否用大陆506的软件编程呢,也就是台湾和大陆同型号的软件可否互用呢

网友B:
程序可以只有切换,但是软件是不通用的。

网友C:
weinview的屏全部在台湾生产,且软件都是通用的,但是为了正常显示,要区分简体中文版,繁体中文版,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