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记本上用过组态王的请进

楼主(2008-01-31):
我做的界面是全屏无边框无标题栏的,里面所有窗口也都是没有边框的。因条件所迫,只能在笔记本上开发界面。由于台式机的显示分辨率远高于笔记本的显示分辨率(台式机是1680*1050,而笔记本是1024*768),所以在台式机上做的东西在笔记本上无法完全显示,又没个滚动条可用,导航图也不能用。请问各位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应该不会啊,当你用笔记本开发完,导入到台式机时,KINGVIEW会提示你转化分辨率的啊,能自动转换,但稍微有点偏差。没有碰到楼主这种情况。

楼主:
现在是台式机开发了1半,后续工作必须在笔记本上完成。最终使用是在台式机上的。不能用组态王转分辨率的,否则就变形了,而且会糊掉。我对画面精度和定位的要求比较高,位置和形状连1个像素也不能差(因为都是图片,并且内容又小又密)。

网友B:
只能在最终应用的机器上做画面.好象没有好办法.

网友C:
可以在标题栏的情况下开发,最后再改回全屏即可.但还是不如在同一分辨率下做方便

网友D:
最好在同一个分辨率下操作

楼主:
看来我们中国太有钱了,东西还没用坏就要换

网友E: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很头痛.你可以这样试试,打开画面的属性,选择" 大小可变",这样的话画面在开发状态下就有滚动条了.不过再改动之前先记好画面参数(左边,顶边,宽度,高度),这样你改过画面之后可以还原画面参数,切记!最好还是用同样的分辨率,免得麻烦.

网友F:
感慨万千..

网友G:
组态王会提示转换分辨率,是不是会自动转换

网友C:
只要点取消就不会自动转换。

网友H:
我用过GEN32, 因为它是用矢量图形,可以自动改变分辨率,很好用,价钱跟国产软件差不多。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