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无刷控制器的外接线有谁知道的

楼主(2008-01-31):
  最近电动车出了点问题,接上电源,速度表就到了50km/h ,我认为是控制器里面短路了,但是我对控制器的外接线不是很清楚,有谁知道的,麻烦说一下,谢谢

网友A:
不同的电动车可能不同.下面的可以参考一下:48V350W无刷
粗黑,粗红,细棕一组:电源,红+黑-棕电门锁;
粗绿,蓝,黄一组:电机;
细红,黑,绿,蓝,黄一组:电机霍尔信号,红黑5V电源,其余反馈;
细红,黑,绿,黄一组:调速刹车,红黑5V电源,绿两段调速,黄刹车;
细红,黑,蓝一组:调速霍尔,红黑5V电源,蓝调速;
细白,黑一组:短接的,限速.

网友B:
可以参照一下这个图.

网友C(2008-06-16):
控制器短路了  量一量电阻  还有可能传感器连电

网友D:
           我是电动车电机工程师,对电动车四大件和电器线路比较熟悉,需要帮忙可以跟我联系。联系方式在我的淘宝店里。我的店地址:  shop33437509.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