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需要CoDeSys编程说明书

楼主(2008-01-31):
谁需要CoDeSys编程说明书 ,库文件Library。请于我联系,
信箱:xiaobao800@126.com

网友A:
能否发份codesys资料,谢谢。
信箱为ZHUWJ1002@163.COM

楼主:
  zhuwj1002请查收codesys资料

网友B:
请给我一份吧
joy-2003@163.com

网友C:
请给我一份吧,zbw124@sina.com.cn

网友D(2008-03-05):
我有英文的,你的事中文的马?是的话,请您麻烦以下,给我一份

网友E:
 请问有中文的吗?想学习学习!请发一份给我,谢谢!

网友F:
请给我一份吧
wentsc@163.com

网友G:
我想要,谢谢
aalborg@263.net

网友H:
我要一份,谢谢
ly5182@163.com

网友I:
J69812000@YAHOO.COM.TW

网友I:
忘記說~請給我一份~謝謝你

网友I:
我也想要非常感謝你
J69812000@YAHOO.COM.TW
请查收codesys资料

楼主:
 请查收codesys资料 阿桐

楼主:
请查收codesys资料  OLONG:

楼主:
没有中文的,不过我们可以共同学习。

楼主:
 李刚,请查收codesys资料

网友J:
我非常需要一份 jameszeng@126.com,谢谢!

网友K:
发一份给我,谢谢!dingke84_3@163,com

网友L:
需要一份,hyk9349@sina.com,先行谢过!

网友M:
我也要一份,whq2102@tom.com

网友N:
现在搞工程机械的控制器,刚开始请楼主发些codesys资料
zztaohui@163.com

网友O:
给我一份吧!我刚开始搞codesys,我的QQ 是 386232542,我的邮箱是yunzhougong@hotmail.com,请楼主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P:
谢谢! pdsxushibiao1985@126.com

楼主(2008-04-12):
多谢大家支持,我暂时没有中文资料。不过可以参照和利时 HOLLiAS_LEC G3 PLC培训手册看看。两者相同 愿我们共同探讨学习。

网友Q:
我需要一份,谢谢 yefengab@163.com

网友D:
codesys功能还很强大的,task configuration里面调用的程序,就是plc按照顺序扫描 ,比方说包括,task main(程序名),在task main里调用watch dog, heating,autocycle,等其他子模块程序

网友R(2008-05-15):
给我一份CoDeSys编程说明书 ,库文件Library吧,非常感谢, yhjmario@126.com

网友S(2008-09-03):
an 要一份95127776@qq.com 谢谢

网友T(2008-10-28):
CoDeSys是一种功能强大的PLC软件编程工具,它支持IEC1131-3标准IL、ST、FBD、LD、SFC、CFC六种PLC编程语言,用户可在同一项目中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语言编写子程序、功能模块等。
一、指令表IL(Instruction List)
IL程序设计语言是用布尔助记符来描述程序的一种程序设计语言,它与计算机中的汇编语言非常相似,采用布尔助记符来表示操作功能。
指令 描述
LD 读取操作数的值;
ST 把当前值存入操作数;
S 把布尔量操作数置 TRUE;
R 把布尔量操作数置FALSE ;
AND 逻辑与;
OR 逻辑或;
NOT 逻辑非;
XOR 逻辑异或;
ADD 加;
SUB 减;
MUL 乘;
DIV 除;
MOD 求余数;
GT >;
GE >=;
EQ =;
NE <>;
LE <=;
LT <;
JMP 跳转至标志行;
CAL 调用子程序;

LD
TRUE
(*读取 TRUE*)
ANDN
BOOL1
(*与变量 BOOL1的反值进行AND 运算*)
JMPC
mark
(*当结果为 TRUE时,跳转至 "mark"行*)
LDN
BOOL2
(*变量BOOL2值取反*)
ST
ERG
(*把结果存至ERG*)
JMP
end
(*跳转至 "end"行*)
mark:
(*"mark"标志行*)
LD
BOOL2
(*读取BOOL2的值 *)
ST
ERG
(*把BOOL2存至ERG*)
End:
(*"end"标志行*)
二、梯形图
梯形图程序设计语言是用梯形图的图形符号来描述程序的一种程序设计语言。这种程序设计语言采用因果关系来描述事件发生的条件和结果。每个梯级是一个因果关系。在梯级中,描述事件发生的条件表示在左面,事件发生的结果表示在后面。它来源于继电器逻辑控制系统的描述

梯形图程序设计语言的特点是:
与电气操作原理图相对应,具有直观性和对应性;主要应用于开关量逻辑控制目的的程序。
与原有的继电器逻辑控制技术的不同点是,梯形图中的能流(Power FLow)不是实际意义的电流,内部的继电器也不是实际存在的继电器,因此,应用时,需与原有继电器逻辑控制技术的有关概念区别对待。
与指令表程序设计语言有一一对应关系,便于相互的转换和程序的检查。
三、结构化文本ST(Structured Text)
ST程序设计语言是用结构化的描述语句来描述程序的一种程序设计语言。它是一种类似于高级语言的程序设计语言。在大中型的可编程序控制器系统中,尤其是大量的模拟量运算和处理,常采用ST语言来描述控制系统中各个变量之间较复杂的控制运算关系,完成所需的功能或操作。
ST语言与BASIC语言或C语言等高级语言相类似,但为了应用方便,在语句的表达方法及语句的种类等方面都进行了简化。
指令 描述
AND 逻辑与;
OR 逻辑或;
NOT 逻辑非;
XOR 逻辑异或;
+ 加;
- 减;
* 乘;
/ 除;
MOD 求余数;

ST语言除有一般算术运算、逻辑运算、表达式、调用子程序等指令外,还有一些结构化的语句模块。
条件语句:
IF <逻辑表达式1> THEN (*表达式为TRUE时,执行功能块一*)
... (*功能块一*)
ELSIF <逻辑表达式2> THEN (*表达式为TRUE时,执行功能块二*)
... (*功能块二*)
ELSIF <逻辑表达式n> THEN (*表达式为TRUE时,执行功能块n*)
... (*功能块n*)
ELSE
... (*功能块n+1*)
END_IF (* 条件结束*)
其余指令用法参见CoDeSys手册。
四、功能模块图FBD(Function Block Diagram)
功能模块图程序设计语言是采用功能模块来表示模块所具有的功能,不同的功能模块有不同

的功能。它有若干个输入端和输出端,通过软连接的方式,分别连接到所需的其它端子,完成所需的控制运算或控制功能。功能模块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在同一种类型中,也可能因功能参数的不同而使功能或应用范围有所差别,例如,输入端的数量、输入信号的类型等的不同使它的使用范围不同。由于采用软连接的方式进行功能模块之间及功能模块与外部端子的连接,因此控制方案的更改、信号连接的替换等操作可很方便实现。功能模块图程序设计语言的特点是:
以功能模块为单位,从控制功能入手,使控制方案的分析和理解变得容易;
功能模块是用图形化的方法描述功能,它的直观性大大方便了设计人员的编程和组态,有较好的易操作性;
对控制规模较大、控制关系较复录的系统,由于控制功能的关系可以较清楚地表达出来,因此,编程和组态时间可以缩短,调试时间也能减少;
用户自己可以用不同的语言编写特定的功能模块,也可在用其他语言编程时插入功能模块。

SFC语言是用顺序流程图来描述程序的一种程序设计语言。采用顺序流程图的描述,控制系统被分为若干个子系统,从功能入手,使系统的操作具有明确的含义,便于设计人员和操作人员设计思想的沟通,便于程序的分工设计和检查调试。

SFC语言的特点是:
以功能为主线,条理清楚,便于对程序操作的理解和沟通。
对大型的程序,可分工设计,采用较为灵活的程序结构,可节省程序设计时间和调试时间。
能较简单和清楚地描述并发系统和复杂系统的所有现象,并能对系统中存有的死锁、不安全等反常现象进行分析和建模,在模型的基础上能直接编程 。

当且仅当顺序条件为真时,程序才能往下执行。每一步功能块可用不同语言编写。同等条件的功能块,可指定时间执行顺序。
六、数据类型
1、在CoDeSys环境中,有以下标准数据类型:
? BOOL(布尔量)
? SINT(短整型) 、INT(整型数) 、DINT(双整型数)
? USINT(无符号短整型) 、UINT(无符号整型数) 、UDINT(无符号双整型数)
? BYTE(位)、WORD(字) 、DWORD(双字)
? STRING(字符量)
? REAL(实型数) 、LREAL(长实型数)
? TIME(时间量)
数值取值范围:
Type
下限
上限
存储空间
BYTE
8 Bit

网友T:
wa000111@163.com

qq:328233863

网友U:
妈了个把子,我们这边也弄了个codesys和openpcs

什么玩意,很牛皮吗?

网友V:
能否发份看下.GRDLSM@126.COM?? 谢谢!

网友W:
请给我一份,邮箱,heb_wyan@126.com

网友X:
请给我一份,邮箱,liujh163@yahoo.com.cn

网友Y:
请给我一份,邮箱szs2311@163.com

网友Z:
给我发一份,邮箱fd_007@eyou.com  谢谢

网友AA(2008-11-27):
给我发一份,邮箱lujiang15s@sina.com

网友AB:
为我发一份,邮箱kinglight111@163.COM

网友AC:
向您请教,guzhaojuncsy@sina.com

网友AD:
hao 灯火辉煌恍恍惚惚

网友AE(2009-01-12):
我 很需要。
sidafaming@126.com

网友D:
中文说明书官方网站已经可以下载,www.3s-software.com,免费注册用户名,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AF:
我也要!刚接触新东西,发现这个东西操作起来还真的有点难度!不了解其运行机理!希望老大给予支持!在此谢过了!djk0125@163.com

楼主(2009-03-03):
上下面的网页下载:
URL:http://61.137.90.75/downloads10/doc/922339CoDeSys%B1%E0%B3%CC%BC%F2%BD%E9.rar

注释:922339CoDeSys编程简介

网友AG(2009-04-15):
不知道库文件的内容全不?

楼主(2009-05-20):
只看你用到哪一方面。有些方面还可以。

网友AH(2009-11-16):
xiaobao800:

能不能给我发一份

网友AI:
给我发一份吧  非常感谢!!!liuyan.happy523@163.com

网友AJ(2010-08-07):
给我一份吧,急切需求。不胜感激xingkong220@sina.com

网友AK:
hust-weishilin@163.com我也需要一份  谢谢了

网友AL(2010-11-12):
刚开始接触,楼主发我一份吧,谢谢  zhang_jinze@163.com

网友AM:
刚刚接触,很想学习这方面,希望能给我发一份,十分感谢!邮箱:yangjiwei@163.com

网友AN(2011-02-25):
给我一份吧 yj-409105847@163.com

网友AO:
请给我一份。谢谢!450818470@.qq.com

网友AP:
fandy168@126.com  谁能发份入门语言。谢谢拉

网友AP:
fandy168@126.com 谁能发份CoDeSys的入门语言。好人有好报,谢谢。

网友AQ(2011-06-20):
请给我一份,95521543@163.com

谢谢。

网友AR(2011-09-09):
你好 能发给我一份吗  万分感谢

网友AR:
630410908@qq.com
给我一份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