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求助:三菱变频器

楼主(2008-01-31):
我单位有6台F700变频器要求用一台变频器的面板控制其它5台变频器的频率 求各位大哥帮帮忙我该怎样接线和设置参数????????

网友A:
那就是同步调速了,是吗?

网友B:
工艺上有什么要求?

网友C:
可用PLC,12个输入,RS485通信,2K多元材料,编程请看我的博客。hsbin123456@163.com

网友D: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模拟输出短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