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芯片级维修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01-31):
芯片级维修你好:我有一台西门子开关电源6EP1437-3BA00   输入380V  输出24V  40A坏了三相桥有一个桥臂短路。型号是DBI6-16M  6A   1600V的。请问桥臂短路和后面电路有关系吗?是什么原因会造成短路呢?上桥臂和下桥臂短路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机器用了多久了,桥臂短路跟前面,后面的电路都有关.输入保险和压敏电阻有没有损坏.

楼主:
你好:输入保险和压敏电阻没有损坏。不明白怎么会短路,请留电话我请教你。

网友B:
输入保险和压敏电阻没有损坏。三相桥就这样软击穿了.那有跟后面的电路不良有关系.

网友C:
我会修理开关电源,电话:13926826315

网友D:
整流管短路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点:
1.过电压
雷电、浪涌电压、意外接入高压,同时前级过压保护失效,超过整流管的承受范围;
2.过电流
后级短路使通过二极管的电流过大,整流管因发热过度而损坏;
3.性能不良
因制造的缺陷或由于管子长期工作在极限状态下(如环境温度过高或长期处在较大的负载电流下)的老化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