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各位大侠,关于孔板流量计的累积问题

楼主(2008-02-01):
孔板流量计进行流量累计时,对应一个毫安值。但是管径不变的情况下,孔板孔径改变了,毫安值也相应变化了。如何把毫安值修正回正确的值?毫安值跟管径孔径对应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实在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孔板的孔径是控照技术要求在生产的,量程与差压都已经设计好了,不能随便改动,再一个问题,流量累计需要流量积算仪,累计结果是由瞬时流量得来的,孔板流量计的原理是通过流速来测量流量的,基于伯努力方程式

网友B:
不知所云,孔板孔径能随便改动?既然是改动了,必然有设计上的要求,同时设计会出一个改后的差压量程和实际单位量程,分别将两个量程组态到表里和DCS瞬时显示里,即可。累积量使用瞬时量累加。

网友C:
毫安值跟管径孔径对应没有关系,关于差压与流量的关系,那是要经过计算的,公式书上都有,但好像没有人自己去算,都是用软件算的。

楼主:
小弟以前也没用过孔板流量计。只是我看液化气站的检修人员有时会换孔板,而在DCS画面里只要把参数,比如孔径d的数值改成更换的孔板的孔径,流量累计对应实际就变化了!我不太清楚如何才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D:
修改变送器相应的差压量程范围,此范围由孔板的设计参数推算出来

网友E:
毫安值跟管径孔径对应没有关系.

网友F:
楼主说的DCS画面改变孔径,这个有点不对劲,孔板的计算是很复杂的,需要一套计算软件才可以,我记得手工算式要十几篇才能算出来的,很麻烦的, 但没听说DCS还可以算孔板的,莫非是新技术?

网友G:
谁给你改的孔板开孔尺寸你找谁去,新的尺寸对应新的差压量程跟流量量程.变送器跟二次仪表再作相应的修改,完了!

网友H:
同意楼上的 如果你只换了孔板 那么你肯定有孔板的计算书吧
即使你没有,你只要问给你换的人 或者是采购员 知道孔板对应的差压值 和量程 就OK了 进表改表 进系统改系统 没啥大不了的
当然 如果你们就是想凑数 那就不用改了 随便吧 只要你们没经济损失 谁也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