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系统精度提高方法

楼主(2008-02-01):
一个上位机是台达PLC有1:2皮带减速的步进系统,能告诉我步进系统精度提高方法吗?

楼主:
各位就请给新手指点一二吧 谢谢

网友A:
要提高精度,还是不要用皮带的好,如果想精度再好只能加编码器了!

网友B:
好一点、宽一点的皮带精度会好一点,但皮带的精度是没法和丝杆比的,最好也在0.1MM的级别了!

楼主:
谢谢 两位指点,编码器是有的

网友C:
编码器是装在皮带前面,还是皮带后面?

楼主:
刘兄是这样的,在减速机的同轴上又有一个直径为带轮两倍的带齿的轮子作为主动轮,从动轮是和它一样直径的内为钢的,外有4mm厚的橡胶轮,它的轴装编码器,两轴用一弹簧拉紧的

网友D:
步进电机加编码器的驱动器我司有

网友C:
"步进电机加编码器的驱动器我司有"
请教一下,是 驱动器+闭环控制,还是 闭环控制的驱动器

网友D(2008-04-03):
刘班主

步进电机加编码器 驱动器是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