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用欧姆龙PLC,请教高手!

楼主(2008-02-01):
 W1.03      I:3.02       Q:0.01               W2.07
—‖—————‖—————‖——————————○—

请问 语句中的  W1.03      I:3.02       Q:0.01               W2.07
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A:
I是输入
Q是输出
I/Q不是人工输入的,它自已显示出的,
W从没遇到过

网友A:
W可能是寄存器

楼主:
感谢 天下三分明月夜 !
不过。。
I/Q不是人工输入的,它自已显示出的 ??
没明白!  能说详细点嘛??
     谢谢!!

网友A:
如果你已定义好DI\DO卡,
输入的地址 0.0   如果是DI卡,它自动显示成  I0.0
                 ....  DO     ...         Q0.0
如此而已

楼主:
哦!!   明白了!  谢谢!

楼主:
但是,一个程序中,有  W1.03  和 I1.03  他们的地址 都是1.03   不是混淆??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做人要厚道嘛在 2008-2-3 9:05:00 发表的内容:
  但是,一个程序中,有  W1.03  和 I1.03  他们的地址 都是1.03&n…
--------------------------------------------------------------------------------------------
如何会混淆?地址符W,I就决定他们在内存地址中的区别。犹如门牌号码,A路的1号和B路的1号会混淆吗?

楼主:
不是说  前面的字母不是人工输入的
 那 写程序时  不是直接写 1.03  和 1.03 吗?
         后来自动显示为  W1.03 和 I1.03 ....
   那直接输入的 1.03 不是会混淆吗??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做人要厚道嘛在 2008-2-3 9:32:00 发表的内容:
  不是说  前面的字母不是人工输入的
 那 写程序时  不是直接写 1.03…
-------------------------------------------------------------------------------------------
呵呵,您如果直接写1.03的话,那么就是I了,当W1.03时,必须输入W。

楼主:
再次感谢 yuanle ~~!!

再请问 W1.03是什么意思?是内部辅助继电器,就像三菱的 M 吗?

与 CIO  DM EM  有何联系和区别??

网友B:
W  工作区,不能与外部IO进行数据交换。
和三菱的M不同,三菱的M是可以与外部IO实现数据交换的。
CIO,外部IO,实际上CIO区域就是模块上端子的地址,如果模块上没有用到端子号,那么此时就成为了IO区,在欧姆龙中,IO与CIO的定义是一样的,IO只是CIO没有用到的模块地址,只能在程序内部使用,不能用于外部端子的操作。
DM   也就是与三菱的D区一样了,只能作为字来进行操作,因D的数量有限,从D0-D32767,其中D20000~D29599是特殊IO区数据专用,D30000~D31599作为CPU总线专用。
EM   作为DM区域的扩展,相当于三菱的文件区域。

详情您可以参照相关操作手册中关于IO区域的部分。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W  工作区,不能与外部IO进行数据交换。
和三菱的M不同,三菱的M是可以与外部IO实现数据交换的 ??

这里所说的数据交换 是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