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问题集锦(转)

楼主(2008-02-01):
1:如何打印历史数据:用运行策略------历史数据浏览构件-------打印。

2:如何打印历史曲线:用打印用户窗口。

3:McgsE.dat有什么作用 ?
McgsE.dat有什么作用
McgsE.dat存在于\harddisk\mcgsbin目录之下
A.组态工程
B.报警数据(MCGS_ALARM)
如果下载新工程,旧的McgsE.dat被删除,然后生成新的文件

4:McgsE.ini有何作用
McgsE.ini存在于\harddisk\mcgsbin目录之下
存储系统存盘属性信息,包括:存盘路径,自动刷新周期,预留空间大小,
存盘文件大小等
他的信息会出现在启动属性中(即开机时点击触摸屏后出现的窗口)

5:报表数据存盘停机处理
通过测试该问题是由于用户不知道如何使用而产生的问题,现在将具体的使用方法进行详细的介绍:
 1).打开报表数据存盘属性设置窗口。
 2).在基本属性页里面点中“使用停机存盘文件”既在左面的框中打勾即可。
 3).然后将“记录周期”中输入10秒,表示每10秒中保存一次当前的数据值,也可以其他的值,但是不能为0秒。
 4).在通道设置页中,对于列“处理方法”中选中“末值”。
 5).在输出数据库页中的“数据库类型”可以选中“Access数据库”或“ODBC数据库”,如果选中的类型为“Access数据库它时,则“数据库名称”可以这样写:“d:\mcgs\work\ 停机处理.mdb”;
如果选中的类型为“ODBC数据库”则可以这样写:“driver=sql server;server=clx;database=张丹 ;uid=sa;pwd=clx”;列“数据库表名”可以自己取一个名称;列“处理时间”可以自己选;列“处理单位”如果需要处理1天内的数据则选择“天”则一天一条记录(如果是1小时则1小时保存一条记录),如果需要处理几天以内的数据则选“月”,依次类推。列“刷新间隔”可以自己选, “保留数据可以选择为360天的数据,这样可以保证一年。

 6.在窗口里面的启动脚本中增加“!SetDevice(设备0, 6,"loaddata")”或者在启动策略里面增加“!SetDevice(设备0, 6,"loaddata")”。

 7.报警策略使用中的常见问题
使用报警策略,通常使用工具箱中的报警显示、报警策略和清空报警记录和报警变量设置配合完成基本的报警功能,需要注意的是,清空报警记录的函数!DelAllAlmDat支持的变量类型不包括组对象,注意在此函数中使用组对象。

8.数据提出常见问题
数据提出和报警一样都是常用的功能,数据提取一般使用策略工具箱中的“存盘数据提取”和“存盘数据浏览”,存盘数据提取在提取方式那边要特别注意拷贝,否则提取出来的数据表显示为空表

9:怎样将*.bmp文件或其他格式的图片文件粘贴到用户窗口的画面中?
  方法1:先用扫描仪把图形扫进计算机存为bmp格式,然后从工具箱中选取位图构件,单击右键在菜单中选择装载位图将您存好的位图调入并调整好大小位置即可。
方法2:选择工具箱中的文件播放构件,设置其属性即可。目前,支持的文件有:*.bmp,*,jpg,*.avi三种文件格式。

10:在制作画面时,能不能直接用扫描仪把图形扫进去?
  先用扫描仪把图形扫进计算机存为bmp格式,然后从工具箱中选取位图构件,单击右键在菜单中选择装载位图将您存好的位图调入并调整好大小位置即可。

11:为什么“构成图符”菜单项是灰色的?
  工具箱中的很多控件不能构成图符,例如:输入框,按钮等。如果出现上面的情况,是因为包含不能构成图符的控件。

12:动画的动作变化非常慢,为什么?
  在“主控窗口——系统属性——系统参数”,可以修改闪烁周期和动画刷新周期时间,适当减小时间可以加快变化速度。

13:如何精确的调整标签或输入框的大小和位置?
  使用键盘的四个箭头键可以精确调整控件的位置,使用Shift+箭头键可以精确调整控件的位置。

14:如何使画面中的数字、文本显示等根据值的不同用不同的颜色显示?
  可以用多个图形或文本相叠加的方法实现,例如;某个测量值value在0-100内用蓝色表示,大于100时用红色表示,就可以用两个同样大小的显示框,一个字体颜色选为蓝色,设置其属性中的可见度表达式为value>100,对应图符不可见。另一个用红色,设置其属性中的可见度表达式为value>100,对应图符可见。这样在系统运行时就会根据value值的不同显示不同的颜色。

15:如何播放*.avi或*.wav文件?
  用工具箱中的文件播放构件或者策略工具箱中的音响播放构件

16:怎样的操作系统最有利于MCGS的安装使用?
  微软的Windows 95/98/NT/2000都可以,从稳定性和安全上来考虑,建议用95/NT/2000,同时推荐在95/NT/2000操作系统上仅仅安装MCGS,而不安装其它软件。

17:子菜单的项数和级数如何搭配比较合理?
  菜单的项数和级数不应太大,项数不宜超过5项,级数不宜超过3级。

18:需要安装其他的软件来支持数据库访问吗?
  不需要。MCGS自带数据库引擎,可以直接对数据库读写。

19.为什么打开工程时系统会提示工程不存在?
最常见的原因是工程放在桌面上了,桌面的默认路径是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中间包含空格。

20:变量删不掉?
  先用“使用计数检查”命令检查变量使用情况,然后就可以删除没有用到的变量。如果,某变量删不掉,说明此变量正在使用,不能删除。

21:如何才能知道已经用了多少个点?
  用工具菜单中的“使用计数检查”命令即可

22:组对象有什么用处?
  用来存储具有相同存盘属性的多个变量的集合,内部成员可包含多个其他类型的变量。组对象一般是作为数据来源用于制作报表和进行数据的处理,用户把变量加入到组对象后就只要对其进行处理,而不需要处理每个对象,不仅节省了大量的时间而且有利于管理。

23:变量名字能用中文吗?
  可以

24:历史数据库是什么类型的?能对其操作吗?
  历史数据库是Access数据库或ODBC数据库,有相关软件就能对其进行修改。

25:历史数据库在哪里?
  在主控窗口的属性设置中有一项是存盘参数,在这里选择数据库的存放位置。

26:为什么报警信息不能保存下来?
  一定是在数据对象属性页的“存盘属性”页设置时,没有选取“自动保存产生的报警信息”选项和“自动实时打印产生的报警信息”选项。

27:如何实时打印报警信息?
  报警信息的存盘和实时打印由MCGS的实时数据库负责管理,但组态时,需要在数据对象属性页的“存盘属性”页进行设置,选取“自动保存产生的报警信息”选项和“自动实时打印产生的报警信息”选项,否则,系统不保存也不实时打印报警信息。

28:历史曲线能够实时刷新吗?
  可以,在历时曲线构件的高级属性中选中运行时自动刷新复选框,并设置自动刷新时间即可。

29:如何使历史曲线显示时直接跳到某个时间?
  使用函数SetXStart(开始时间),时间的格式为“yyyy-mm-dd hh:mm:ss”。

30:如何用一个历史曲线根据要求显示不同变量的趋势曲线?
  按照如下语法使用脚本:“历时曲线窗口.ctrl历史曲线. SetTrendVisible(曲线号,可见度)”,曲线号从1-16,可见度为0或1;

网友A(2010-08-21):
www版 不能显示存盘数据浏览 中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