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是什么?一样吗?

楼主(2008-02-01):
  LD
 @LD
 %LD
 !LD
!@LD
!%LD

这是都是装载指令??   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和三菱PLC的“取”指令有区别吗?  三菱的 “取”指令   不只有 “LD”

网友A:
这个也问,手册上写的很清楚,

网友B:
欧姆龙中指令前带@,说明指令在上升沿有效,%,指令在下降沿有效,!,指令有效并立即刷新IO。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谢谢  yuanle!!

原来这样啊  那就是说
@LD 就等于 |↑|  ??
%LD 就等于 |↓|  ??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做人要厚道嘛在 2008-2-1 13:58:00 发表的内容:
  谢谢  yuanle!!

原来这样啊  那就是说
@LD 就等于 …
--------------------------------------------------------------------------------------------
您太有才了!连这种符号都能输上去哦。

三菱中的LDP,LDF就相当于欧姆龙的%LD,@LD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太感谢你了  yuanle~~!

楼主:
yuanle  再请问一下:

三菱中的 X,Y,M ... 和 欧姆龙 中的什么对应呢??

楼主:
 X  对应  I
 Y  对应  Q
 M  对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