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FIX如何设置一个公用的对话窗口

楼主(2008-02-01):
在所有其他画面按下特定按钮后弹出一个公用的对话框,里面有确认和取消两个按钮,设想是按确认后把一个IO标签置一,问题是怎样定位这个IO标签,即怎样根据按下的按钮来告诉公用IO窗口那个标签

网友A:
不知是什么软件?
一般来说 需要用到间接点,可理解为C中的指针

楼主:
就是ifix和VBA,当然不是用messagebox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