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共模干扰??怎么避免??

楼主(2008-02-01):
(无正文)

网友A:
1.什么是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
电压电流的变化通过导线传输时有二种形态,我们将此称做“共模”和“差模”。设备的电源线、电话等的通信线、与其它设备或外围设备相互交换的通讯线路,至少有两根导线,这两根导线作为往返线路输送电力或信号。但在这两根导线之外通常还有第三导体,这就是“地线”。干扰电压和电流分为两种:一种是两根导线分别做为往返线路传输;另一种是两根导线做去路,地线做返回路传输。前者叫“差模”,后者叫“共模”。

2.什么是共模残压?什么是共模残压?
在规定波形、标称放电电流冲击氧化锌阀片,阀片两端测到的电压峰值,称为残压。 残压与压敏电压的比值,残压比。雷击、闪电会在输入/输出电源线上产生瞬间高压、大电流,影响用户设备稳定运行,严重时会造成设备损坏。艾默生系列UPS具有双重防雷保护及国际安规设计。除在UPS内部设置了专门的防雷电路外,还备有选件C级防雷箱,该防雷箱满足如下标准:IEC 1312-3《雷电电磁脉冲的防护 第3部分:浪涌保护器的要求》 ,IEC 1000-4《电磁兼容性实验和测量技术》,IEC-60664,IEC-61312,IEC-61643。内部设有过流保护与告警电路干接点,面板有显示防雷状态指示灯。能耐受雷击电流波形为8/20μs ,共模幅值为20KA;差模幅值为10KA的冲 击;共模残压不高于2.5KV,差模残压不高于2KV。 防雷装置应能承受模拟雷击电压波形为10/700μs,电压幅值为5KV的冲击;共模残压不高于2.5KV,差模残压不高于2KV。即实现UPS的防雷保护还可以完成对计算机及计算机网络的防雷保护。

网友B(2011-06-15):
“共模”和“差模”:

1、把一个信号分成两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两个信号的和;

2、这时两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两个信号就叫做差模信号;

网友B:
3、如果两个信号大小相等,方向相同,就叫做共模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