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2N—80MR 数据线

楼主(2008-02-01):
请教各位大侠: FXon-60MR与FX2N-80MR的数据线是否是一样的?

网友:
一样的拉。。呵呵。

网友A:
有现成的线的
需要可以联系
QQ 596716790

网友B:
fx系列 都是一样的

网友C:
fx系列 都是一样的,以前是用SC-09,现在用USB的了

网友D:
一样的。只是FX2系列以前的不一样,FX2的是DB25的,现在的FX1S、FX1N及以后版本的FX系列是MINI8的。我们就生产FX、Q等的编程电缆。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