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ch读取400**的寄存器(VD区)错误

楼主(2008-02-01):
我用intouch9.5通过DASMBserial读取S7200的数据,采用modbus协议通讯;
读取i.*,Q.*,VW*都是正确,但是读取VD*(float型) 不正确;
我尝试在intouch中用"400** F","400** S"格式读取也是不行;
但是我用MODScan32测试软件读取"400**"(VD区)正确,不过在MODScan32中要选择Swapped类型才显示正确,选择float显示还是错误;
找了技术支持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大家来分析一下,这是什么?

网友A:
换IOSERVER,能用的

网友B(2012-03-02):
浮点数在S7-200内存中是以IEEE 754标准格式存储,DASMBserial读取S7200的数据是以二进制或BCD码的方式,所以产生此类问题,暂无解决方法,可考滤采用OPC方式用PC ACCESS+OPCLINK方式.